楼主(2015-08-07):
  电磁流量计广泛应用于污水,氟化工,生产用水,自来水行业以及医药,钢铁等等诸多方面。由于原理决定了它只能测导电液体。虽说它在可靠性和稳定性方面都比其它种类的流量计要好许多,但客户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还是会发生一些问题。

  电磁流量计的选型和安装上:

  一,和其它流量计一样,虽然电磁流量计它的测量范围比是30:1,比涡街流量计和差压式流量计都要高,但也是有限制的,许多客户定表时,常常把它和水表相比较,以为可以测量很低的流速,一般情况下,它只能测0.1m/s.低于此流速电磁流量计就很难正确测量。所以定货初期对流量范围比要搞清楚。定货时不能按原先管道口径来定货,最好按你实际流量来定仪表口径。

  二,和其它流量计一样,电磁流量计也有防护等级,一般一体式的防护等级为IP65,分体式的为IP68(针对传感器而言),如果客户对仪表安装环境有要求,安装地点在地下阴井或其它一些潮湿的地方,建议客户选用分体式的。以免选错对仪表造成损害。

  三,和其它流量计一样,电磁流量计对安装前后直管道也有要求,只不过比其它类流量计要求更低,但最关健一点要满足:就是满管,再满管。不满管的情况下容易引起流量计乱跳:和其它流量计一样,电磁流量计也有防护等级,一般一体式的防护等级为IP65,分体式的为IP68(针对传感器而言),如果客户对仪表安装环境有要求,安装地点在地下阴井或其它一些潮湿的地方,建议客户选用分体式的。以免选错对仪表造成损害。

  四,电磁流量计虽说可靠性比较好,一般情况下不会损坏,但由于其原理决定,传感器电极表面一直和液体接触,时间久了,电极表面比较容易受污染。所以电磁流量计一般情况下,客户有条件拆的情况下,建议一年到一年半之间拆出来清洗一次电极以保证流量计整机的测量精度。任何仪器仪表都是需要“保养”的,电磁流量计也不例外。

  五,电磁流量计可以测腐蚀性液体,但定货初期客户要正确提供其它测量介质属性,以免选型时对电极选型上的错误,导致传感器在后期使用过程中报废,给客户带来不便和经济上的损失。

  安装方法:

  1.水平和垂直安装

  传感器可以水平和垂直安装,但是应该确保避免沉积物和气泡对测量电极的影响,电极轴向保持水平为好。垂直安装时,流体应自下而上流动。传感器不能安装在管道的最高位置,这个位置容易积聚气泡。

  2.确保满管安装

  确保流量传感器在测量时,管道中充满被测流体,不能出现非满管状态。如管道存在非满管或是出口有放空状态,传感器应安装在一根虹吸管上。

  3.弯管、阀门和泵之间的安装

  为保证测量的稳定性,应在传感器的前后设置直管段。如做不到则应采用稳流器或减小测量点的截面积。

  4.传感器不能安装在泵的进水口

  为避免负压,传感器不能安装在泵的进水口,而应安装在泵的出水口。

  5..管道出口为放空时的安装

  当出口为放空状态时,传感器不应安装在管道放空之处,应安装在较低处。传感器安装在管道下方处时,应保证传感器内被液体充满,不能出现空管状态。

  6..串联安装和平行安装

  如果有几个传感器需要按顺序串联在同一管道上,每个传感器之间的距离至少应为2个传感器的长度。 如果两个以上的传感器彼此并行安装,传感器的距离必须大于1m。

  传感器产生的流量信号非常小,在满量程时也只有几个毫伏,所以传感器接地应良好。电磁流量计的接地要求有两个方面:

  1.从电磁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和流量感应信号电流的回路来分析,传感器和转换器的接地端必须与被测介质同电位。

  2.接地。以大地为零电位,减少外界干扰。一般情况下,工艺管道都是金属管,本身都是接地的,这点要求很容易满足。但是在外界电磁场干扰较大的情况下,电磁流量计应另行设置接地装置,接地线采用截面大于5mm2的多股铜线,传感器的接地线绝不能接在电机或其它设备的公共地线上,以避免漏电流的影响。接地电阻应小于10Ω。

  a.传感器在金属管道上安装(金属管道内壁没有绝缘涂层)。

  b.传感器在塑料管道上或在有绝缘衬里的管道上安装,传感器的两端应安装接地环、或接地法兰、或带有接地电极的短管。

  7.使管内流动的被测介质与大地短路,具有零电位,否则,电磁流量计无法正常工作

  通常是电磁流量传感器安装位置不正确引起的故障,常见的如将传感器安装在易积聚气体的管系最高点;或安装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上,可能出现排空;或传感器后无背压,流体直接排入大气而形成测量管内非满管。

  2)环境方面

  通常主要是管道杂散电流干扰,空间强电磁波干扰,大型电机磁场干扰等。管道杂散电流干扰通常采取良好的单独接地保护就可获得满意结果,但如遇到强大的杂散电流(如电解车间管道,有时在两电极上感应的交流电势峰值Vpp可高达1V),尚需采取另外措施和流量传感器与管道绝缘等。空间电磁波干扰一般经信号电缆引入,通常采用单层或多层屏蔽予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