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流输出模块

楼主(2015-08-07):
请教各位大神,三菱电流输出模块能不能带动295欧姆内阻的仪表

楼主:
新人求教

网友A:
输出电流和你仪表内阻没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那就是不用管仪表内阻多大了,不用换仪表了?

楼主:
5V/250欧,能有20MA,再大就不够啊,是不是这样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那就是不用管仪表内阻多大了,不用换仪表了?
模拟量模块什么型号,我刚看了下FX0N-3A模块好像有关系的,一直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楼主:
我也不知道,对方只知道6个电流输出,什么68的,我是画设计电气图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