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7):
台达A2伺服与ES PLC通讯,读取绝对编码器位置,程序怎么写啊
运动过程是没有传感器辅助的,只有绝对值编码器,需要把编码器位置读出来,程序怎么写

网友A(2015-11-24):
你是不是想用ABRS指令读取伺服位置?据说是不能的直接读取的,应该说伺服驱动器不支持。增量型的伺服驱动器根本实现不了这个实时读取位置的功能。
我有个取巧的方法,能够 显示出来位置,但不是用ABRS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