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检修知识

楼主(2015-08-07):
电机轴承有锈蚀还能用吗请师付们指点轴承有哪些缺陷必须更换请师付们告诉一下

网友A:
生锈了还能用?肯定不能用啦,轴承好坏要用耳朵听,还有就是手感和外观,高速轴承和低速轴承也不一样,这些都要靠经验。

网友B:
轴承锈蚀了则不能使用;该方面的经验,或可咨询机修工或有经验的电工。

网友C:
轴承锈了?
这个轴承在什么位置?
通过温度和噪音振动来确认是否有故障!

网友D:
轻微的话用油泡好,刷干净,再上润滑油,如果没问题的话,可以用的。当然,有条件的话自然是换新的。

网友A:
生锈了就要换,并且还要换一对,就是一个轴上的两个没坏的那个也要换。

网友E:
生锈肯定不能用啦,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