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AI4是什么?为什么和其它几个模拟量输入的接线不同?

楼主(2015-08-07):
图中的AI4是什么?为什么和其它几个模拟量输入的接线不同?

网友A:
100度,温度传感器输入端。

网友B:
写着PT100热电阻不是。。

网友C:
楼主看得不过仔细哦。

网友D:
AI4是接PT100的,其它是接模拟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我看得不够仔细,是我之前根本不知道PT100是什么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上网用搜索就知道了。

网友E:
明明写了PT100,,温度计还问

网友F:
初次接触,有疑问是正常的,也说明进行了思考。

网友G:
A14是两线制接法的鉑热电阻(分度号为Pt100)信号输入端。

网友H:
PT100是热电偶

楼主:
回复 网友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