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7):
探伤仪?我知道是传感器,但是它能探伤?什么意思?

网友A:
霍尔传感器无损探伤:应用在设备故障诊断、材料缺陷检测之中

霍尔效应,是指磁场作用于载流金属导体、半导体中的载流子时,产生横向电位差的物理现象。
当电流通过金属箔片时,若在垂直于电流的方向施加磁场,则金属箔片两侧面会出现横向电位差。
其探伤原理是建立在铁磁性材料的高磁导率特性之上。采用霍尔元件检测该泄漏磁场B的信号变化,可以有效地检测出缺陷存在。

我们公司用的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B:
不明白原理,,见过,,说是什么射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霍尔传感器无损探伤:应用在设备故障诊断、材料缺陷检测之中

霍尔效应,是指磁场作用于载流金属导体、半导体中的载流子时,产生横向电位差的物理现象。
当电流通过金属箔片时,若在垂直于电流的方向施加磁场,则金属箔片两侧面会出现横向电位差。
其探伤原理是建立在铁磁性材料的高磁导率特性之上。采用霍尔元件检测该泄漏磁场B的信号变化,可以有效地检测出缺陷存在。

我们公司用的
以上仅供参考!
长知识了,见过,但不知道原理。

网友D:
才知道有“霍尔传感器无损探伤”,感谢1楼!

网友E:
当年做盐酸罐时,见人用过不知道原理。

网友F:
检测零件内部是不是有缺陷,磁粉探伤需要先磁化再去磁。

网友G:
磁探伤,超声波都可以探伤,一般超声波便携的比较多,方便

网友H:
偶厂管线及塔器都是用放射源探伤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偶厂管线及塔器都是用放射源探伤的
那个是“X”射线探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