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管接线

楼主(2015-08-07):
今天遇到个问题,三根发热管要分别控制。有人给个方案吗?发热管电压380V的

楼主:
本人不才放了6根线过去,有没有省线的方法?

网友A:
你想单独控制每根发热管,好像只能用6根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了半天没有想到好的方案。求高人指点

网友B:
什么样子的东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三根380V的发热管啊,要分别控制

网友C:
放四根线就可以吧,380不等于三相380吧,用一根共用线,其他三根接控制,具体说清楚些,或上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放四根线不就是接星型吗?这个是220的吧,要三相380的

网友D:
感觉还是六根线比较方便一点,至少可以做到电气全隔离,查找故障也方便

网友E:
六根线,控制三根线的通断,坏了一组其他的照用。

网友F:
感觉还是6根线清晰,电气控制需考虑到安全便利;
另外,可能还有一个接地线。

网友G:
5根线也可以,没有6根线安全。

网友H:
8楼,如果是我要关掉中间一根的话,那不是两根都要停掉、

网友I:
为了安全及后期维护还是六根的好,或者再放根地线。
如8楼接法,上面两根线径选择要加大,那么为了省2根线却要加大线径了。。

网友J:
为了检修和操作人员安全还是用6根好,还互不影响。

网友K:
三根发热管电压是单相380V的,要单独控制 很简单 用接触器或断路器控制..

网友L:
从安全的角度考虑还是6根线好。如果有共用线,就怕有一组对地短路。

网友M:
还是6根线比较安全啊。

网友N:
六根和四根都能实现,不过还是六根好一点。

网友O:
温度控制能准才重要,几根线这不是重点

网友P:
 考虑还是6根线好。

网友Q:
也同意用6根线,及14,17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