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5-08-07):
不能用开关电源代替吗?

网友A:
这就是明伟的开关电源。

网友B:
这个就是开关电源,只要输出电流一样或高于原电流的24V开关电源都能代替。

网友C:
上面明明有交流输入,两路DC24V输出,不就是开关电源吗。

网友D:
这是卡轨式开关电源,不少厂生产。

网友E:
楼上解释正解

网友F:
查“DR-75-24”,可得相关信息。

网友G:
当然可以,只要是相同功率就行

网友H:
那这个是什么?难道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I:
这本身就是个开关电源,只不过是导轨安装的。

网友J:
开关电源75w24v

网友K:
是的这个就是开关电源啊

网友L:
这是导轨式开关电源,长宽比普通开关电源要小,便于安装

网友M:
楼主:这种还有DC24V,40A的呢!,你这个才3A多一点

网友N:
这种倒是没见过,手里的都是那种扁的。

网友O:
这不就是开关电源吗?楼主的问题让人费解啊

网友P:
这个本身就是开关电源呀;只是可以导轨安装的,价格上比你常见的那种要贵些;

网友Q:
这本身就是个开关电源

网友R:
还是MW的啊。

网友S:
这就是明伟的开关电源,卡规式安装的

网友T:
现在开关电源台系还有国产的基本上平板的,欧系的一般都是导轨式的,都在往这个方向做

网友U:
导轨式开关电源,最近刚买的5a的,电源纹波比扁平的控制的好一些

网友V:
安装方便些,就是一普通的开关电源,没什么好纠结的

网友W:
开关电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