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检修知识

楼主(2015-08-08):
电机轴承和靠背轮热装可以用烘干箱加热吗请师付们指教谢々温度设置多少度

网友A:
没看懂,什么靠背轮,为什么要热装?

楼主:
联轴器对轮懂了吗1

网友A:
装过11kw电机联轴器好像不用加热啊。

网友B:
一般将轴承加热至80℃,最高100℃.就够了。联轴器要200℃甚至更高

网友C:
靠背轮和小些轴承,我们都是冷装,特别大的轴承用油煮沸热装。

网友D:
要看靠背轮的材质,一般铸铁的要加热到130~140度左右,都是根据经验只要能装进去就可以

网友E:
联轴器为什么需要热装?
轴承安装我们用过喷灯的
一般的用个套子慢慢敲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