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8):
现场概要:

问题现象:

       前一个批次还能正常生产的自动化流水线系统,在某一天突然任务分配系统错乱。触摸屏上一会儿能看到PLC数据,一会儿看不到PLC数据

问题排查:
        自动线网络异常,各电脑互ping网络延迟都很大, ,经排查为自动线处交换机问题引起,
更换交换机后

自动线 ping PC-01~PC-4,网络正常
2、自动线 ping 机房,网络正常
3、自动线 ping 办公室,网络正常
4、自动线 ping 生产车间,网络正常
5、PC-01~PC-4 ping 机房,网络正常....

所有的电脑之间互ping都没有问题

网络联接状态电脑ping 任意几个PLC网络延迟都很大,而且有掉数据包的现象
拔掉其它PLC网线只接任意一个PLC在网络中,问题依旧

怀疑网络环路,经排查不存在网络环路

更换蓝色网线后,故障依旧

6、电脑和PLC直连,没有异常
7、拔掉PLC网线,改电脑IP为PLC的IP,没有出现IP冲突,网络中互ping,网络正常
8、把自动线的几台服务器转移机房,问题依旧
9 、拔掉图例中蓝色网线,自动线网络内的电脑ping PLC,网络正常
10、拔掉车间的网线,问题依旧
11、修改PLC的IP、子网掩码、网关,问题依旧
12、从蓝色网线反查,到机房总交换机上依次拔掉其它网线后,发现连接到办公室的网线拔掉后,网络正常
13、由于网线上的标识年久字迹不清晰,到所有办公室,查找那一个办公室网络不通
14、最后找到一间测试用的办公室内的网络异常,找到该房间的交换机,采用排除法找到不通的一根网线
15、该网线的另一端接在,带有GPRS网络模块的CJ53D表计,
16、拔掉该网线,网络正常

由于技术人员已经下班,无法找到更进一步的原因

怀疑,该模块与PLC,  MAC地址相同,或者用的协议之类的有冲突,

问题难点:
1、所有PLC都有问题,不单是哪一个出问题
2、出现问题的GPRS网络模块,在一个单独的房间测试,无人察觉该设备出现问题
3、 GPRS网络模块,仅和PLC发生冲突,和电脑无冲突

网友A:
很显然,楼主公司的网络拓扑图只给了一个框架出来,没有详细的实物链接路线图。
究竟接驳了什么设备,如何走线进行接入的设备,IP地址随意分配,私拉网线的现象可能都很严重。

建议彻底清查整个公司的网络,根据工厂CAD平面图绘制出详细的网络实物链接拓扑图,然后严格分类IP地址的使用,比如机房网段为192.168.0.X,自动线为192.168.1.X,办公室为192.168.2.X,生产车间为192.168.3.X。另外多网段的设置需要路由器作为硬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