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03 4KW进水电路板烧坏了,高手看下还能修吗

楼主(2015-08-08):
电路不知是不是多层的

网友A:
知道线路走向的话,飞线还能修,否则就无法修复了。

楼主:
手头还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是好的,就怕多层板中间炸坏了

网友B:
进过水的板子修起来够呛,估计用不住。

楼主:
就是喷进去了一些水,不是进的很多

网友C:
电源部分吗?

网友D:
买个新的啊

楼主:
刮开看了下,确实是多层板,中间一层铜簿漏出来了,朋友的机器,看看能修就修吧

网友E:
进水若导致绝缘层不良,受潮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好理解的故障。
当然,我不了解现在的板子,可能情况已不一样了。

网友F:
这机器是一次性设计,模块非常难拆

楼主:
模块倒是没有坏,还好的

网友G:
换新吧,已无维修价值了。

楼主:
确实是一次性设计,模块不焊掉板子都拆不下来,放弃,当备件吧

网友H:
才4KW的换个新的吧。

网友I:
4KW的新的也没多少钱,放弃吧

网友J:
没必要吧,主要是时间成本太高了。

网友K:
确实换新的比较好

网友L:
烧坏的地方应该不多,但是锈蚀了很多地方会轻微漏电,,特别是cpu那里,,会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故障。很麻烦的

网友M:
可以修,就是维修价值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