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8):
我现在分别有触屏一台 西门子200一台 变频器一台  在200上编了一个电机自锁的简单小程序后 按下触摸屏启动按钮 西门子200 有信号输出  但是台达变频器没有带动电机一起转动  但是在变频器上按下RUN键  电机就可以运转 请教各位为什么200 不能控制变频器带动电机运转那  是变频器参数设置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谢谢大家啦

网友A:
变频器参数设置有问题,频率信号是端子控制的,但是启动信号是通过面板操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不太理解端子这个词     还有台达变频器的说明书上有一个数字操作器  这两个都是什么意思啊 小白求指导啊

网友B:
设置运行方式 频率来源等参数

网友C:
1 3楼讲的对 楼主多看看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D:
问题太模糊了吧 你猜

网友E:
按你的描述,你变频器上设定的还是面板控制起停,而不是外部端子控制,当然PLC给的信号就无效了;

网友F:
应该是通讯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G:
回复 网友A:
多看变频器说明书,变频器要设为外控。

网友H:
你要设置成端子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已经解决啦

楼主:
回复 网友H:
恩恩 解决啦 谢谢

网友I:
应该是你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吧,把变频器设置为段子启动,不行直接短接端子试试,还有貌似还要给个模拟量才能运转啊

网友J:
回错了,编缉掉

网友J:
回错了,编辑掉

网友K:
看来真是变频器的小白啊,命令方式改为外部端子控制就行了

网友L:
楼主应该把怎么解决的也和盘托出就好了。这么不明不白的,即使问题解决了,对别人而言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呀。网络技术交流,不是只让别人帮助提问者,提问者也应该奉献自己的解决方案,共享才是论坛的特色,否则,没有意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恩恩 就是把端子设置一下就好了 对台达变频器的p01进行设定 由外部端子进行控制就可以了 我一开始设定错了 所以电机就不转了

网友L:
回复 楼主:
嗯,这就对了,对于问题有始有终。可以帮助所有看贴的人,分享一个解题故事。
台达的伺服和西门子的S7 200配合搭建的控制系统,从性价比上,非常符合国情。用的人也很多。我们也是这么用的。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L: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 需要请教大神帮忙 想用模拟量控制电机转速 就是那种mov_W这种 不过程序我不会写 能不能在请大神给个例子啥的 最好是有梯形图的那种, 谢谢了啊,,

网友L:
回复 楼主:
啊?这个例程,在网上有哇,自己找找吧,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