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8):
前几天回老家了,去了下一个亲戚的养殖场,亲戚说他的照明系统有问题,让我看看。这个柜子是LED灯照明系统。通过整流先将电压整成直流,然后再 通过IGBT降压成DC220v。并可以顺滑降压调光。现在问题是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老是鼓包爆炸。长的两三个月,短的几天就爆了。看图
电容已经鼓包了
拆下看了一下,全是400V滤波电容损坏。别的没损坏。换了一个日本的好电容,没用多久又鼓包爆炸了。亲戚如此说。我怀疑是高次谐波干扰,。想加一个滤波器不知效果如何。各位大神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谢谢

楼主:
对了,亲戚说了。厂家的工程师也来了,也没有好的办法。只是说将电容换成高规格的优质电容。最好是军品电容。还有一个情况,第一次电容用了两个多月,电源是明纬的。第二次在市里买的用了一星期。也是明纬。但是写着香港明纬。价格50多元。商标和规格和原装都是一样的。怀疑是高仿的。因为我去天猫上查询,价格都90多元。

网友A:
没见过你这种开关电源啊,,你在负载出线的位置反向并联一个整流二级管是是看啊

网友B:
嗯,如果电容器质量有保证的话,有可能是谐波的原因。

网友C:
这个价格,商家再赚20以上算算成本,应该是假冒产品,不但电容质量有问题,其他元件也不保。

网友D:
给电容前后电路均加一个电感:电感直接用15mm磁环绕20匝漆包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你这种开关电源啊,,你在负载出线的位置反向并联一个整流二级管是是看啊
明纬的RT-50.正负15伏。和5伏。三组输出。另一个是5伏。5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商家再赚20以上算算成本,应该是假冒产品,不但电容质量有问题,其他元件也不保。[/quot关键是原厂的正品明纬也才用了两个月左右。假冒的更不用提了。一星期。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商家再赚20以上算算成本,应该是假冒产品,不但电容质量有问题,其他元件也不保。[/quot关键是原厂的正品明纬也才用了两个月左右。假冒的更不用提了。一星期。
让人很郁闷。只坏那个400V滤波电容。别的都不坏。

网友E:
供电原理是不是:
开关电源供应直流电给下面的电路板,下面的电路板再做DC—DC变换输出220V直流可调。
主电容鼓包或者爆炸,电源电压过高,电源容量不足,长期大电流工作。

网友F:
降低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降低电压试试!
夏天压降很大,电压低,电压已经低至200伏,电容仍是会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供电原理是不是:
开关电源供应直流电给下面的电路板,下面的电路板再做DC—DC变换输出220V直流可调。
主电容鼓包或者爆炸,电源电压过高,电源容量不足,长期大电流工作。
说的很对。就是直流调压电路。调整灯光亮度的。只有主电容鼓包。因为是夏天,实际情况是电压一点不高,还偏低,只有200伏左右。电源容量不足,这个也基本可以排除。原装的电源3A,坏了后。我们换成5A.的,仍是频繁坏。长期大电流工作。因为就是IGBT的驱动。所以。。感觉电流应该不大。现在我怀疑的是高次谐波。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网友G:
在直流开关电源输出测加一只二极管试试

网友H:
用两个300v同容量的电容串起来接上试试。

网友I:
上面这么多方法,一一试试,总有一方法可行吧。楼主

网友J:
应该是电压不稳造成的,建议400V电容两个串联在并两个均流电阻,再就干脆买个稳压电源没

网友K:
【主电容鼓包或者爆炸,电源电压过高,电源容量不足,长期大电流工作。】
还有就是:环境温度高及散热问题(最主要原因)、电容质量(漏电电流大、耐压不达标等)、电容容量选型小以及谐波问题。
处理:1)在主电容及IGBT的发射极与开关变压器(或线圈)的电源端,分别并联高频无极性电容(变频器中,每个IGBT模块的直流高压供电端,均直接连接有耐压不低于1200V的高压无极性高频电容)。另外,在输出侧的电容两端也并联高频无极性电容。此条建议,可能是解决楼主遇见问题的关键!开关电源工作与高频,几十乃至上百千赫。电解电容自身的分布电感较大。
2)采用质量好的耐压400V电解电容,并适当加大容量。
3)注意通风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电压不稳造成的,建议400V电容两个串联在并两个均流电阻,再就干脆买个稳压电源没
对了,稳压电源有的。3KVA.稳压电源给控制箱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主电容鼓包或者爆炸,电源电压过高,电源容量不足,长期大电流工作。】
还有就是:环境温度高及散热问题(最主要原因)、电容质量(漏电电流大、耐压不达标等)、电容容量选型小以及谐波问题。
处理:1)在主电容及IGBT的发射机与开关变压器(或线圈)的电源端,分别并联高频无极性电容(变频器中,每个IGBT模块的直流高压供电端,均直接连接有耐压不低于1200V的高压无极性高频电容)。另外,在输出侧的电容两端也并联高频无极性电容。此条建议,可能是解决楼主遇见问题的关键!开关电源工作与高频,几十乃至上百千赫。电解电容自身的分布电感较大。
2)采用质量好的耐压400V电解电容,并适当加大容量。
3)注意通风散热。
谢谢版主。不知电源侧加电源滤波器效果怎么样》

网友L:
呵呵;你买到的质量本身就不怎么样的;
如电源电压很稳定没问题的话,你可以功率换大的试一下;

网友D:
这个小问题解决不了,俺真心无语

网友M:
楼主有没有确认供电电压是什么情况?
偏高偏低都有可能让电容鼓起来了!

网友N:
坏了很正常现在电网电压都在230到250v之间
(230-2*0.7v)*1.732=396v
(250-2*0.7v)*1.732=431v

电容标称耐压400v 就是能承受最高电压长期临界值 超压使用不坏不正常 解决方法很简单换耐压450v 或更高电解电容 缺点难买而且贵

算错了 应该是乘以1.414

网友O:
换成450V的试试

网友P:
又可能是谐波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坏了很正常现在电网电压都在230到250v之间
(230-2*0.7v)*1.732=396v
(250-2*0.7v)*1.732=431v

电容标称耐压400v 就是能承受最高电压长期临界值 超压使用不坏不正常 解决方法很简单换耐压450v 或更高电解电容 缺点难买而且贵

算错了 应该是乘以1.414
有3KVA稳压电源的,所以可以排除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因为回老家十分短暂,已经从老家出来上班了,下次才能回去帮亲戚搞了,搞好了我会给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Q:
应该是电源质量的问题,厂家说没办法,应该是谐波的问题,个人感觉是不是220电源加一个电容和电感组成的前级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应该是电源质量的问题,厂家说没办法,应该是谐波的问题,个人感觉是不是220电源加一个电容和电感组成的前级就能解决问题
明纬开关电源就有EMC的滤波电路,所以我想没那么好搞。毕竟原装的柜子采用的是真品明纬的。采用两个多月。我想装个低频可以通过的电抗器,类似于变频器前级装的。不知会不会好点。唉。亲戚比较节约,也不能老买东西试着搞

网友R:
开关电源是给那块控制板供电的?220V整流后没有滤波电容直接通过IGBT斩波的?然后220V是同一个电源来的?

网友Q:
回复 楼主:
是的,价格电抗器

网友S:
如果确认整流管是好的换个450V或者更好630v电容,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H:
直接上个环形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