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8):
在S7-200软件中,能复制整段网络1吗?
请教了,谢谢。

网友A:
双击网络。变绿复制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做法是:先转成STL模式,框选复制,粘贴,再转回LAD模式,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法是:先转成STL模式,框选复制,粘贴,再转回LAD模式,OK
方法独到 给力

网友D:
直接整个网络复制即可,

网友E:
介绍的几种方法,都可以试试;有时,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F:
这个自己试下就知道了吧,还有帮助

网友G:
2楼做法我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