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报警过压

楼主(2015-08-08):
遇到一个GD200 200KW变频器带动200KW风机 现在情况是运行几天报警过压 监视电压确实是高了 但是实际上没高 ,对驱动板和CPU板加热,母线电压监视一直稳定正常,各位老师给出个辙,怎么让故障出现啊 好判断到底是CPU板原因还是驱动板原因

网友A:
什么风机这么大

网友B:
是不是电压检测电路又问题呀,你是单独给板子加电在加热的吗?

网友C:
首先查看输入电压会不会有波动情况,如果现场有很多变频器都没报故障,则可以排除这个情况,再查看运行电流是否偏大,如果电流大,则取消自动限流功能。如果还不行,由于故障不经常发生,可以更换主控板或者驱动板试试

楼主:
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了,就是不确定具体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主控板的问题

网友D:
如果变频器频率在运行中是变化的话(给定频率),看下加减速时间是多少,可以增大加减速时间。

楼主:
跟加减速没关系的。

网友E:
出现过几次啊,实在特定时间还是偶然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