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富士变频器的控制线接的对不?

楼主(2015-08-09):
我单位新购买了几台变频器,是富士FRN400F1S-4C的变频器,控制线接线如图所示
上面一排左边第一个是Y5A 还是30A呀? 我认为是Y5A,但是不敢确认,
因为 以前我碰到一台别的牌子的变频器也是差不多这样标的,我以为第一个是Y5A,结果是30A,还有很多别的线都搞错了,结果差一点把整个公司都搞停掉了!!!

网友A:
上边一排肯定是y5a下边是30a,如果还不确定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30a,30b,30c,只是一个报警输出继电器触点。
y5a和y5c是可选信号输出继电器。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y5a和y5c是可选(可设置不同定义)信号输出继电器。

网友C:
参照三行标识。三行端子,上下,左右位置上均一一对应就不会错了。当然,数错数除外!

网友D:
按标记对应关系,应当是楼主所认为的;同时可以查看说明书、查看实物等,进行验证。
所给出资料与实际不相符的情况,遇到过,虽然不是变频器。

网友E:
标的很清楚呀,放心接吧

网友F:
不放心还可以对照手册。

网友G:
接的对,没问题。

网友H:
端子与标识算很清楚的了,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网友I:
应该是对的了,,,国产的就是麻烦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帖。

网友J:
同意一楼的 30a和30c是一排的

网友K:
这标得挺清楚啊,上面是Y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