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9):
[upload=jpg]/uploadImages12/a693e0680a92cf1fa00b9f1298db09580078021b.jpg#松下驱动器.jpg[/upl
求救各位大能人士,我在用松下的伺服时,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懂,表情基础太差啊。如上图所示:
第1个问题:34点伺服准备负端,36点伺服报警负端,图上的接线要求接到DV12-24V-端。如果这两个信号给信捷X输入端,是不是就不需要接到DV24V-端,而只要接到X输入端的COM上就可以了(好像输入端内部有24V供电)?
第2个问题:如果用信捷XCC型号A,B相脉冲计数的负端22,49是不是也只需要接到X输入端的COM上?Z相集电极输出端19接到X输入端,但是它的供电负端在哪里?也是和A,B的负端22,49是在一起的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图上传了,懂行的大神们棒棒忙啊,指点指点

网友A:
4 6脚没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4,6脚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46脚我没用到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B:
34 36接PLC COM,35 37接X输入点就可以了。第二个问题我解释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意思就是说伺服的输出可以用信捷输入端的内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