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9):
我自学s7300算是入门了吧。目前还在搞维护,没有机会和师傅做项目。现在又想多学点东西,哪怕是学个皮毛。
现在纠结是学wincc呢还是学wincc flexible呢?
据说都不简单。单学一个也很费功夫呢。
请教各位老师,对我们自学者来说,考虑到将来可能进入工控行业,是学触摸屏软件呢 还是直接学wincc大型的呢?

网友A:
wincc flexible简单吧!wincc 比较复杂!两者有差距吧应该!

网友B:
看你目前维护的设备吧  如果有设备在用wincc的话就wincc。没有的话就flexible,flexible比较简单,还可以和300一起联合仿真

网友C:
两者学习又不冲突 先入门

网友D:
flexible是人机的软件,wincc是上位机组态的软件。两者定位不同,不过先学flexible应该更好,从容易的先入手。

网友E:
只学过一段WINCC,不过看实际能接触到哪种吧。

网友F:
一个上位机软件,一个触摸屏软件

网友G:
初学的话,从容易的入手,是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