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5-08-09):
温度变送器3、4、6是接热电阻的?那4、5是接什么的?或者说这个接热电阻3、4、5、6都接,之后4、5在短接呢?
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A:
4 5是不是反馈回去的线?

网友B:
3、4、6是接热电阻;4.5接热电偶;可选传感器之一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6是接热电阻;4.5接热电偶;可选传感器之一接入。
我看这个温变上面写的就是pt100!为什么还能接热电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6是接热电阻;4.5接热电偶;可选传感器之一接入。
我看这个温变上面写的就是pt100!为什么还能接热电偶
我没看到你上传的图有写啊。

网友C:
2楼说的很对 啊

网友D:
热电偶和热电阻都能用

网友E:
正如2L所言

楼主:
奥好的明白啦

网友F:
这个接线柱是通用型号

网友G:
我也没看到上面有写pt100

网友H:
3、4、6是接热电阻;4.5接热电偶

网友I:
3、4、6是接热电阻(三线制);3、4,短接,4、6是接热电阻(二线制)4.5接热电偶,1、2接电源,热电阻和热电偶二者选择一种。

网友J:
回复 网友I:
12楼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K:
1.2接24V电源。3.4.6接热电阻,4.5接4/20MA
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