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用S7-200软件编写的“正反转控制”梯形图。有哪些不对

楼主(2015-08-09):
大家看看我用S7-200软件编写的“正反转控制”梯形图。有哪些不对,

网友A:
兄弟数据类型错了!
应该是BOOL

网友B:
还有热保护信号啊,,加一个,,但这就是玩玩,,没什么用的

网友C:
数据类型不对。

网友D:
基本的功能,也就如此吧;实际编程,则按控制要求办。

网友E:
太简单了

楼主:
怎么符号显示的都是红色呢,再有就是表格只有4行,不够用啊。

楼主:
bool是哪种类型。

网友F:
引用 楼主:
bool是哪种类型。
位。只有0和1两种状态

网友F:
最好按钮也要互锁

网友G:
同意九楼的看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家看看我用S7-200软件编写的“正反转控制”梯形图。有哪些不对,

红色的符号不能用PLC内部的地址,定义符号规格仔细看看吧

网友I:
程序没问题,你符号表不该出现在这个地方啊

网友J:
把箭头的定义和注释去掉就行了
需要标注的话,。。。

网友K:
理论是实现不了的 接通后 同时都断开

网友L:
在我看来,那个正反转没错呀,上机一试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M:
数据类型定义错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K:
理论是实现不了的 接通后 同时都断开

我用三菱做了仿真,在如果没有加入按钮互锁的时候,只能单独启动电机,而无法按下另一个按钮启动另一个电机;

网友O:
回复 网友N:
因为你自锁了,按下急停再按启动,看下能启动下一台不

网友P:
引用 楼主:
bool是哪种类型。
你离编程还有长征那么长的路需要走完

网友Q:
绝对地址编程,不用编写写接口、临时变量表

网友R:
万里长征第一步。

楼主:
欢迎大家热烈的讨论啊。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