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9):
有一个GP2301L的触摸屏,原来里面的PLC是GE FANUC的,原样上载下载都没有问题,把PLC机型改为S7 200,软件里把系统再做了相关设置,并把触摸屏内存进行格式化,却不能下载下去,提示PLC机型不同是否继续,继续后就提示PGO命令失败和Core-ID命令失败,然后就黑屏了,下载时勾选强制系统设置问题依旧如此,求大神指点,究竟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呵呵;更换PLC类型,绝对不是只在屏上把PLC类型更改下就行的;
你原来屏内的用户程序是按GE的PLC来设计,那么更换不同品牌的PLC之后,用户程序你需要重新编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在屏上改PLC型号,我是把屏的内存格式化,然后在电脑里用软件改PLC型号,并对系统做些设置,然后再下载,就出现那些报错,不知道报的错误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你看看这个屏有没有其他屏所说的固件升级这样的选项,做一下看看。

网友C:
两个plc的地址相差十万八千里
你怎么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找到所说的固件升级选项啊,求解释失败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把系统做些设置,再改个PLC型号,程序是空程序,没有画面,就设置机型,连接方式,波特率什么的,就出现那些错误信息,格式化内存,问题还是那样

网友A:
画面只做一个按钮试一下,记得下载时选装载系统勾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大大
如何解决的说一下,后来者可以借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有问题,怎么都连不上,下载的时候不选系统设置,可以下载,下载后在屏幕菜单进行手动设置,但怎么 都连不上

网友D:
通讯不上,报什么错误?
电缆问题
通讯参数问题
一一排除

楼主:
回复 网友D:
02:FE错误,,通信线是参考plc连接手册自制的:7-5,  10、11-3,  15、16-8, ,18、19短接 21、22短接
屏端通信参数设置为:9600、8/1、ODD、ER-CNTRL、2LINE、接收超时10s、重试次数2、站地址2、SIO自检OK
PLC通信参数是默认值、上传下载均正常。通信协议选择的PPI,屏延时5S启动还是报错,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E:
普罗菲斯的触摸屏编程很简单,属于操作不当

楼主:
回复 网友E:
更改PLC机型做相关系统设置,出现CORE-ID命令失败是什么原因勒

网友A:
你新建一个,更改什么PLC类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屏里原来是GE FANUC的PLC,改任何PLC下载都会出错,只能GE FANUC的PLC下载正常,不知道为何

网友A:
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原来上载的程序中是不支持更改别的品牌PLC类型的;
你重建一文件,选定屏的型号及PLC新的型号,随便编个程序,下载时连系统文件一起选上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个事,怎么就拐不过来这个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么做的,原来的项目光改PLC型号肯定是不行的啊,就是格式化屏内存,新建了项目,做了画面,下载时出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就是屏内存没有格式化干净,下载时竟还提示PLC类型不同

网友F(2017-02-27):
习惯不好,不关闭问题,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