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9):
各位师傅,求教温度控制方面的最合理选型方案:
1、100只左右的PT输入,要求有PID控制,加热控制可以是SCR或可控硅。
2、温度输入可以使多路控制器或温度模块。
3、20只左右PT只显示。
4、需要与PLC有数据交换。
由于目前用100块温度控制表,需要4块三菱PLC通讯模块,并且温控表需要通讯功能!另外20块没有通讯,价格成本方面实在是高!求教有工程实践过的同僚方向和知道,有多通道温度控制类模块或通讯模块能实现其功能的也行!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没做过相关的工程,没有应用案例,瞎掰一下
需要80只支持RS485的温度仪表,用多串口的PLC进行组网连接,因为组网终端数限制,可以考虑分三个串口组网,每个串口组约27台。

网友B:
前阵子客户有个类似案例:原先他们最大96路温控,少的28路,做汽车内饰件的模具设备,之前用的欧姆龙带通讯的48*96的温控表,现在客户想集成用模块代替单表,我们给他出的方案是 用Ks-vario的温控模块最大一套32路 可自由配置路数,用4套 每套24路来控制,(由通讯模块电源模块还有输入输出模块组成)价格上比单表贵,每套和PLC通讯,在塑料行业做的不错,楼主可以了解下

网友C:
只用过三菱PLC 的温度模块,型号好像是FX2N-4AD-TC,不过看楼主的用到很多温度控制哦

网友D:
不用那么多仪表可以吧;我这有4路输入的PID控制仪表,SSR控制输出,带RS485通讯,PLC也不需要加什么模拟量模块,通过通讯可以完成,温度控制部分的PID直接由仪表完成,程序也简单点。可以联系我电话0592-3156008

网友E:
走485总线

网友F:
这么多的温度要显示和PID控制?有多少个温度控制,就用多少个温控器(带通讯的),然后温控制输出去控制SSR驱动加热器。

温控器组网,与PLC通讯即可。上位可以是计算机,也可以是HMI操作面板。

网友G:
用多路PID控温模块,PLC通讯连接,温度可在PLC处设置和监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具体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多路温度控制器有型号参考么?谢谢

网友H:
用国产PLC的PT100温度控制模块,行不行?
PID温度控制国产PLC+自整定PID+PID控制温度+自整定PID的PLC
可以接PT100、热电偶等测温传感器,从而得知加热物的温度,省掉温控仪表。

一个PLC可以扩展7个模块,最多一个PLC,可以接62路PT100、热电偶等测温传感器
同时支持32路PID控制输出回路,带PID自整定功能,可以不用人工调PID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