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能做到吗?

楼主(2015-08-09):
  今天有一个人叫我去接一个治具的线路。动作是这样的:有两个气缸,每个气缸有两个磁性开关。一个是上面上下压的气缸,一个是下面上下顶的气缸,治具放在中间。出事初始状态是上面的气缸退回,下面的气缸也是退回。当按下启动按钮,上面的气缸下压到位后,下面的顶起气缸伸出,伸出到位后马上退回。当顶起气缸退回到位后,上面的下压气缸也退回。就这样的动作。现有的东西是有四个磁性开关(220V).三个继电器(220V)。请问能搞的成功吗?

网友A:
可以呀,如此简单的逻辑动作。
但是呢?你懂的,看对方能够开出什么价钱了,还有最好要求能够独立提供电气控制系统所需要一切零部件并接受所开出的工程总造价。
另外压力设备关乎人身安全,需要加装防护设备,比如安全光幕,这样也可以提高整个工程得总造价。

网友B:
可先画一下电路图,看三个继电器是否可以。

楼主:
我试着画了电路图,感觉做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我自己能随便怎么设计电气部分,我早弄出来了。主要是他就买了这些东西,要你完成动作要求。我感觉三个继电器做不到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一定要限定三个,5个8个不得吗?中间继电器又不是很贵。
实现控制目的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就买了3个,明天要交货,没地方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行的话,我就叫他买PLC就好了。那是最简单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怎么得也要再加几个行程开关吧,不然怎么判断气缸是否到位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得也要再加几个行程开关吧,不然怎么判断气缸是否到位呢?
每个气缸有两个磁性开关!!

网友E:
很简单的事情了

网友F:
我觉得最小要4个中继。

网友G:
换成一开一闭按钮 加上三个磁性开关 三个中间继电器就能完成此动作,想了半小时才想出。中午有空就补图

网友H:
楼主参考参考吧!不知道对不对!错了别怪我!不过这样搞我觉得不安全,应该像一楼说的那样做!

网友H:
如果楼主非得搞三个继电器,那就这样搞吧!

网友I:
轻轻松松,最简单的继电器电路。

网友J:
弄个小PLC就搞定了,干么都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画的电路图跟你的差不多,比你多用了一个继电器。不过你的更详细点。谢谢了,真是厉害啊

网友K:
让老板买个小型的plc吧,维护也方便些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