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0):
公司预制场装了七只金卤灯具,国产的1000W。同一线路上还有一只400w的正宗飞利浦的。每天晚上点亮。晚七点到四点半。现在频频灯泡出现问题。厂的时间两个月,最短的的半个月。买的时候是店家包换的,半年时间都换了四五次了。店家很不情愿表情了。我的劳动强度大不说,关键吊车要租,12米的灯杆,最细处10cm。别说让我爬上去。每次吊车四五百。灯的型号和镇流器。我仔细核对,还有触发器。和灯具说明书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可以排除不配套的问题。另外还有还有一个问题关键是同一线路上的400W原装飞利浦。两年来一次也没坏过。所以我还是倾向于质量问题。大家怎么看?我们用的灯泡。200多元,采购说的。

触发器和镇流器

现在我们还有几个月要搬走了,领导不愿投资买好灯具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下,我想用亚明的灯具装上原装飞利浦灯泡,这样寿命会更好。而且经济。飞利浦店家说不配套。还说飞利浦灯泡有美标和欧标之分,我查了下资料。我这种适合欧标的灯泡。飞利浦店家仍不同意并对采购说如果买的话寿命不长,而且不保修。唉。频繁换灯泡。累啊,采购也很烦。我有个疑问,会不会亚*也有假货?
另外还有个问题。看镇流器的介绍。可以安装汞灯。需把触发器去掉,但是灯头结构是水平的,害怕启动不好且会自灭。唉。

网友A: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问题,那射灯经常坏,我们的还是2000瓦的,后来没办法就把老的灯都拆了,换了飞利浦400瓦的,两三年都不会坏。表情  飞利浦400瓦的投光灯八九百元钱也不贵,还省电,亮度不够再加几个灯,  灯杆顶加一根角铁用U型卡箍固定,装4个射灯都没问题的。

网友B:
灯具应当需与灯泡配套;
另,不知电压情况如何。

网友C:
飞利浦电器拥有较宽的电压,使它能耐受开,关带来的起动,峰值电压。而国产大部分指标220V,当多次开关其实已超过额压,易坏。建议加个稳压器

网友D:
采购说一个灯泡200块你也信,你说的亚*1000w的整套都不要1000块。

网友E:
现在很多已经可以选led灯了,省电。。。

网友F:
电杆上的灯不是可以自动把灯降下来吧

网友G:
一般大场地电源好多都是直接从变压器接过来的,在夜间用电低谷时段电压都很高的,而亚明的有些触发器和整流器的对电压的控制电路元件相对飞利浦的来说比较节省。。。

网友D:
实在不行,加装个稳压器.

网友H:
和镇流器配吗。
我们都换成LED灯。很亮又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杆上的灯不是可以自动把灯降下来吧
没那么先进,固定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和镇流器配吗。
我们都换成LED灯。很亮又不容易坏。
几万平方的场地,LED亮度不够且价格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加装个稳压器.
七个灯。四个回路。加稳压成本高。领导不批。我凭直觉么还是怀疑灯泡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大场地电源好多都是直接从变压器接过来的,在夜间用电低谷时段电压都很高的,而亚明的有些触发器和整流器的对电压的控制电路元件相对飞利浦的来说比较节省。。。
谢谢指点。我凭直觉么还是怀疑灯泡不好,不知你们有经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问题,那射灯经常坏,我们的还是2000瓦的,后来没办法就把老的灯都拆了,换了飞利浦400瓦的,两三年都不会坏。表情  飞利浦400瓦的投光灯八九百元钱也不贵,还省电,亮度不够再加几个灯,  灯杆顶加一根角铁用U型卡箍固定,装4个射灯都没问题的。
确实如此,飞利浦400w的金卤灯一套600元。领导不批

网友I:
呵呵   那个以前建车间用的整套亚明的,灯泡也是老坏,报购几十只亚明灯泡更换,结果就是一只也没有亮的,换以前的正常亮的灯泡就亮,怀疑采购买到假的了--然后厂家来了,说:你们的整套的灯具才是假的,此灯只能换假亚明灯泡,价格非常便宜。   最后又全部换的假灯泡,结果亮了,但寿命也就用几个月吧。    厂家还说:整套的灯具必须配套使用,不配套不亮。

网友J:
如果不配套真的很麻烦。因为经常换,仓库就还有几箱400W灯泡备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不配套真的很麻烦。因为经常换,仓库就还有几箱400W灯泡备品。
关键我仔细查看过了。型号什么的都配套。除非遇到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   那个以前建车间用的整套亚明的,灯泡也是老坏,报购几十只亚明灯泡更换,结果就是一只也没有亮的,换以前的正常亮的灯泡就亮,怀疑采购买到假的了--然后厂家来了,说:你们的整套的灯具才是假的,此灯只能换假亚明灯泡,价格非常便宜。   最后又全部换的假灯泡,结果亮了,但寿命也就用几个月吧。    厂家还说:整套的灯具必须配套使用,不配套不亮。
更换的灯泡,型号什么的都一致啊。除非遇到假货

网友J:
安装好后,维修时就要买镇流器或触发器,买回后就会有差异。尺寸都有大小。有时二个牌子混着用。
配套的话,麻烦少很多。

网友K:
加装电源稳压器吧。

网友L:
一看你就是假货和我们一样,,全是假的,,特别容易坏,,给你一个办法啊,,400瓦的用250 瓦的镇流器就可以多用段时间了,,还有就是在灯的下面打两个洞,用来散热啊,,这都是我们使用水货的经验啊,,

网友M:
这个还是质量问题吧!
楼主考虑一下LED投射灯吧
这个成本购买了
而且还省钱!

网友N:
感觉一点便宜了。在某宝上买的

网友O:
这得灯寿命不咋的,飞利浦的太贵,一般坏了我就换成高压自镇流汞灯。以后坏了还好修,直接换灯泡。

网友P:
是不是功率大的问题啊,飞利浦有1000W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是不是功率大的问题啊,飞利浦有1000W的吗
飞利浦1000W的有。一套170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得灯寿命不咋的,飞利浦的太贵,一般坏了我就换成高压自镇流汞灯。以后坏了还好修,直接换灯泡。
看镇流器的介绍。可以安装汞灯。需把触发器去掉,但是灯头结构是水平的,害怕启动不好且会自灭。不知您那边怎么样?

网友D:
实在不行就改掉,装两盏3.5kw镝灯。

网友Q:
你用进口的吧,有些东西国产的真的支持不起]

网友R:
我这里1000W的亚明金卤灯没有触发器,用的是电容,几年了,没有坏过,1000W的镇流器是自耦的那种。400W的才有触发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和镇流器配吗。
我们都换成LED灯。很亮又不容易坏。
几万平方的场地,LED亮度不够且价格不菲
大的LED投射灯,比原来的亮。

网友S:
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用1000瓦的镇流器带800或者400瓦的灯..还有镇流器与灯的所有连接线在安装时再紧一遍..这样用的时间相对长一点...

网友T:
要买就买好点的,灯泡至少欧司朗、飞利浦,我这海洋王的两年半了只换过灯泡别的到现在都没换过...

网友U: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下,我想用亚明的灯具装上原装飞利浦灯泡,这样寿命会更好。而且经济。飞利浦店家说不配套。还说飞利浦灯泡有美标和欧标之分,我查了下资料。我这种适合欧标的灯泡。飞利浦店家仍不同意并对采购说如果买的话寿命不长,而且不保修。唉。频繁换灯泡。累啊,采购也很烦。我有个疑问,会不会亚*也有假货?
另外还有个问题。看镇流器的介绍。可以安装汞灯。需把触发器去掉,但是灯头结构是水平的,害怕启动不好且会自灭。唉。
亚*去年今年陆续裁了好几百人,不知道质量会不会下降

网友V:
买好的吧。

网友O:
如果是车间里面直接换灯口,外面的话还的用射灯。或者换个LED的射灯也可以这个也不贵。

网友W:
你没接好 我们用可以用一年

网友X:
楼主用的灯不正宗,真正的亚明灯泡是“亚”字商标,因此除了触发器是正宗的外,镇流器与灯泡都不正宗。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用的灯不正宗,真正的亚明灯泡是“亚”字商标,因此除了触发器是正宗的外,镇流器与灯泡都不正宗。
太感谢了,没注意这个细节。灯泡确实是假货无疑。和网上的真货仔细做了对比。唉。太可恶了。

网友Y:
我们酒店用的白炽灯原来是国产欧司朗的,很久才坏一个,自打用了佛山照明的,每天都要更换N个,都说要支持国货(中国品牌),但国货也要自强啊。

楼主:
国货不强不说,仿冒的也多。国家也不管管。。。唉。。。名声都搞臭了

网友Z:
我估计是电压波动问题,我公司用的和楼主一个品牌,400W的,基本不坏。

楼主:
谢谢已经确定是假货无疑。跟电压关系不大

网友AA:
电压确定没有问题吗?卤化物灯电压要求挺严的。

网友AB: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你可以测量一下你们厂晚上的电压。
应该是电压高引起的。
买个降压稳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你可以测量一下你们厂晚上的电压。
应该是电压高引起的。
买个降压稳压器。
谢谢。好的。我晚上量量看。

网友AC:
引用 网友Y:
我们酒店用的白炽灯原来是国产欧司朗的,很久才坏一个,自打用了佛山照明的,每天都要更换N个,都说要支持国货(中国品牌),但国货也要自强啊。
目前佛山灯具已经被浙江货仿冒太多太多,我只能说无语!
应该消灭黑心的浙江商人才能杜绝假货

网友Y:
回复 网友AC:
我们正规大单位的采购不会买假货的,更何况一块多钱的东西谁去造假,除了生产成本和中间环节,哪还有利润?还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