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和台达变频器进行多段速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5-08-10):
如图为简单的电机控制电路 q1.3正转 q1.6接的是台达电机的m3端 代表着多段速控制指令一 按下触屏上的启动按钮 电机转动 但是不进行调速功能 调速时间和调速频率已经在变频器上进行了设置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启动 请问大神是变频器参数设置的问题吗? 还是什么其他的问题..

网友A:
建议楼主将问题分开,不用PLC,直接在变频的输入端进行短接,看看能否实现调速,在可行的基础上,按变频器多段速的设置,编制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