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楼主(2015-08-10):
很好奇在触摸屏上怎么做的一些动态图,比如一个机械手动作

网友A:
是GIF的吗。
我做过同一个位置放多幅图,

网友B:
也可以用脚本,让坐标位置按照规划的轨迹移动。

网友C:
用组态王嵌入式触摸屏,动态变量容易设置

网友D:
动态图 一般是静态图片拼接 连续换静态图片就变成动态了  昆仑通态的我见过是这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