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8-10):
怎么判断防爆电机的好坏?五线的    谢谢

网友A:
你的5条线,是不是有2条是接刹车线圈啊?

网友B:
电机好坏,一般判断好坏,是根据现场设备运行所发生的开关跳闸来判断好坏,空开跳了多数电机可能烧了,热继跳了可能电机还没烧。要是想判断电机好坏,还是通过检测工具来测量,主要是用摇表来检测电机的相间绝缘和对地绝缘情况,或用电桥测量电机直流电阻来判断有没有匝间短路

楼主:
用万用表怎么测不出电阻,那两线是刹车线

网友C:
应当还是按常规方法吧,例如2楼所述;接线柱情况,是否可查说明书,或按型号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