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BFM#

楼主(2015-08-10):
在哪监控模块的BFM#的值啊,不是用FROM读到PLC寄存器D在去看,我说的是直接看,求大神指点,我在软元件批量里面没找到

网友A:
“在线”--“监视”下面有“软元件/缓冲区批量监控”,选择这个就可以监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版主,

网友B:
有三菱的触屏在系统菜单里也可以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