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5-08-10):
本人最近搞个自动换筒纱线卷绕机,即一锭工作,另一锭备用,当纱线卷绕一定长度时备用锭工作,问题是当备用锭工作时卷绕速度如何跟踪工作锭速度,目前PLC是台达的EH系列请教这个程序如何编程?

网友A:
有变频器的?
还是用编码器测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编码器来测量速度

网友B:
可以的
高速计数 运算就行了

网友C:
没做过,建议参考pid供水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问题是当备用锭工作时卷绕筒管直径是81mm ,假如线速度是800米/分钟,工作锭切换到备用锭时此时工作锭卷绕直径是220mm,工作锭和备用锭分别由2台变频器控制及控制输入信号是pid输出来控制转速,根据公式v=3.14*D*F ,D为卷绕直径,F为卷绕频率,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当线速度一定时,直径和频率是反比关系。在800米/分钟是,工作锭变频器频率是f1=19.3HZ.
切换备用锭时变频器工作频率f2=52HZ,PID输出如何由19.3转换到52hz?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果方便可以联系我cmj139@aliyun.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方便可以联系我cmj139@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