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0):
设备产生漏电流的原因有哪些?是否可以将所有接地点接到同一点,做到等电位接地 可以防止产生漏电流呢?还望知道的前辈们多多指教!

网友A:
漏电流是怎么样测出来的?是设备漏电还是有静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设备做了安规检测

网友B:
漏电流一般都是认为线路或者电气部分绝缘不好引起的,接地只能说是将漏电流导入大地安全性提高,并不能减少漏电流。

网友C:
好像等电位联接的目的,主要是在出现漏电情况时,消除或降低电位差,保障人身安全。

网友D:
接地是为了保护,而不是解决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