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通讯故障

楼主(2015-08-10):
两块HMI,一块232有发送,无接受,一块无发送可接受,转换用的sP232EET。无接受的,看到有输入信号但是232芯片没有输出信号,无发送的同样可以看到有输出信号但是就是无法通讯,对换sp232芯片,故障没有兑换,可见故障应该不是在芯片上,然后挑开保护的TVS,通讯正常。对比发现虽然都有信号但是信号的幅度不同被限幅了,232芯片判断电平的条件不满足一直认为是低电平,所以信号没有变化。单独测量TVS发现,每一个都是有一个稳压值小了。

网友A(2015-11-25):
sp232是自带保护的啊,TVS(瞬态二极管)没发现过保护值变小的,只有短路或短路的!

网友B:
是不是232芯片周边电容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TVS是两个对顶的稳压管,其中一个击穿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TVS可以等效为俩稳压管,可是原理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