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0):
变频器接手后测模块,店里师傅说模块有半边不通,模块坏了,我看了一下,测试也是一样,找到板子上的焊点处测试,发现从P+处测试不通,但从另外一个焊点上测试发现模块是正常的,分析应该是充电电阻烧了,两个水泥电阻10欧姆的,还带温度测量,电路板两块板焊在一起的,没办法拆,充电电阻也拆不掉,就找了个30欧姆8w的电阻从焊点处直接用线连接,然后用固定焦固定,通电试机正常,怕还有问题,带电机时用测温枪测电阻温度没有上升,变频器修复。

网友A:
上个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B:
呵呵小故障,才能挣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