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显示器漏电

楼主(2015-08-10):
监控是从办公室到保安室,用的是vga延长器,保安说监控办公桌有电,我去测量一下,vga外壳对地100v,vga电源9v,怀疑是显示器漏电,拔掉显示器vga连接头,测量vga连接头电压对地100v,是不是显示器坏了?

网友A:
先拉个接地线 把这几样东西全部接地

网友B:
明显是显示器没有接地,碰到过显示器没有接地,监控录像机也没有接地,导致出现干扰显示器花屏,接地后解决问题。

网友C:
重点检查办公室和保安室的220V插座是否连接了双色地线。双色地线是否真实有效的连接了大地。

网友D:
保安室的电源接地了没?
从办公室引来的信号线测过对地电压没?

网友E:
一根接地线 OK搞定

网友F:
估计是感应电,可以判断一下;若是,可接地。

网友G:
是否有接地啊

楼主:
看来大家都认为是接地的问题,那我就外拉一根接地线到保安室外边,打个接地桩看看。

网友H:
接地就好了  开关电源安规电容的影响

网友I:
不秀钢的桌子接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我把桌子接地了,然后把vga延长器放在纸上,已经可以了,只是不知道这种情况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