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0):
现在是plc有脉冲输出。伺服不转。
接线如下:
Q0.0 接伺服驱动器的 4脚(脉冲输入正端)
24v正经过2k电阻到伺服驱动器的5脚(脉冲负端)
驱动器的24v电源用外部的开关电源的
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A:
如果你的plc,q点公共端是接24v的话

把  24v正经过2k电阻到伺服驱动器的5脚(脉冲负端)

这个24v换成0v,

楼主:
可以了
这样接线的
4脚接2K电阻到  plc的Q0.0或者Q0.1(脉冲输出点)
   6脚接2K电阻到  plc的任意输出点 (方向信号)
   5脚 7脚接24v电源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