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MECOF铣床电柜箱

楼主(2015-08-10):
用的海德汉的数控系统,据说很贵,好多东西不认识...

网友A:
这配线工艺真不咋样。

网友B:
东西是好东西,但工艺不咋滴。

网友C:
眼高手低吧?自己动手做一做
看样子是威图的电柜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好眼力,里面用的都是高档货啊,电源魏德米勒,变频器西门子,连线标都是用的魏德米勒自动打印机的,有钱啊~

网友D:
这威图的空柜子就不便宜,里面用的端子片魏德米勒的好像是5~10块左右一片,价格很吓人的,更不用说里面的元器件都是牌子货,西门子,魏德米勒,都是好家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大家都说工艺不怎么,大家可以说明白点不

楼主:
这里面还有个什么harmonic drive百度了一下,说是什么谐波减速器的驱动,有了解的吗?

网友E:
感觉都是高大上,很多东东都没见过。

网友F:
看回复的介绍,才知道有些什么东东。

网友G:
确实不错,特别是标示,国人应该学习,不能依偎的去减少成本。

网友H:
牛逼!肯定是进口的,国产的很少这么仔细周到的,细节搞得太全面.....元件就不用说了,防干扰,隔离,防漏电电线划伤等等很到位,舍得下本钱!!!....电气附件导轨线槽螺丝标示牌国内就很少这么到位的!!!!佩服!!!!!!

网友D:
回复 网友G:
这种标示是魏德米勒全自动打印机打出来的,我在一个公司用过,做的是中石油中石化的单子,都是有钱的主,就其他企业的话我看很少有人出得起这个钱,这个线标是5毛一个,外面那个胶套也是5毛一个,也就是说一根线两头就标示就去掉了2块钱,线多的话所以这个成本很吓人的

网友I:
我去  表示 没见过这么高大上的飘过

网友J:
弱弱的问一句,坏了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