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0):
   一台ABB 510 22KW送修,在维修部带5.5电机运转正常,电流(空载,接近4A)也正常,询问用户说频率到40多时过载,目前换了另外一个变频器正常并使用.
   查看故障记录0401,0412,0413都为1,过流,故障时频率为43,故障时电流为47A,而此机铭牌最大电流为46A,电流并没有超出太多,查看故障时直流电压为459V,母线电压明显偏低了,但在维修部万用表测量实际母线电压为570V,面板母线电压显示也为570V,说明变频器电压取样也正常,撬开连接电容的继电器,看触点也无异常,继电器吸合也正常,因为在维修部电压和电流取样数据都正常,自此维修陷入僵局.
   请教各位分析下帮忙判断此机检查方向,谢谢!

网友A:
1)空载(不带电机)运行输出50Hz(输出频率不到50Hz时测量也可以,但必须在输出频率稳定后再测量。因为一般采用的是V/F控制,输出频率影响输出电压),测量输出电压是否平衡。采用质量好的指针表测量时,请调换表笔的正负极共测量6次,输出电压正确(50Hz时约380V),并且不能有明显的差异。质量差的万用表(含指针表与数字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时误差很大,甚至不能正确显示读数。
2)电机参数是否设置正确。如电机额定电流、电机额定电压.....
3)参数设置有误(或被无修改。我遇见过这种情况)。  如:V/F输出特性曲线设置不正确。即:50Hz时的输出设定不是380V。最大输出频率是否为50Hz、以及保护相关的参数等。可恢复出厂值,重新正确设置参数。
4)驱动电路的驱动电流不足,负载电流接近额定电流时,IGBT导通时没有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检查上一下驱动供电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C:
也可能也没问题,我竟修到这样变频器了。

楼主:
目前暂时把继电器触点清洁了下,看参数9902是基本的默认宏,大部分都是默认值,已恢复出厂值,先暂时让用户运回去试机,不行就现场去看看.另外说明下整机成色很新.

网友D:
参数设置看看,把过流等级提高一点,现场要去看看。

网友E:
有时候拆下清理,就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