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楼主(2015-08-10):
请问接近开关对温度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常温下应该都没问题的

网友B:
60度以下没问题
太高长时间就出问题了!

网友C:
在没有被高温烫烂之前都可正常使用!现场温度能把接近开关烫烂吗?

网友D:
都有说明的,基本55度以下都可以的

网友E:
这个  买回来的说明书书里  都有介绍吧

网友F:
高温是不行的,容易误动作

网友G:
常温没问题,温度高了偶尔会发神经,我靠近130度的口模1厘米左右可以用。

网友H:
电感式接近开关对温度不是有多影响,电容式接近开关对温度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