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0):
我们厂的一个三相四线漏电开关老是跳,能送上电,但过了十几分钟后又跳,有时能坚持两三个小时。就大神指点。(注:是我们办公楼用的)

网友A:
首先用钳表卡一下电流,在跳动话检查是否有接地或者有地方绝缘有问题,希望有用。

楼主:
我们厂的零线都对地的(摇表摇过)

网友B:
要看什么系统咯,

楼主:
系统?不知道啊

网友C:
先排除开关的问题,剩下的就是线路。

楼主:
开关已换新的了

楼主:
他没有明显的漏电点和短路点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系统?不知道啊
三相四线中有线皮烂了,偶尔打铁接地时会导致漏电开关不定时跳闸

楼主:
我把零线短接怎么样:-P

网友E:
零线不要过漏保,就没事了

楼主:
会不会产生不良效果

网友F:
就两个原因 要不线路 要不开关 一样一样排除 沉住气  相信自己  你就一定能找的到原因

网友G:
如果换开关都没问题
那么就需要检查线路了!

楼主:
我怀疑又不会是镇流器不好,灯开久了发热导致绝缘不好啊,但如果这样,照理要送不上电啊

网友H:
看描述,是漏电保护跳吧;是总开关吗,漏电保护动作电流是多少。
若怀疑漏电电流过大,或可分回路查。

网友I:
回复 楼主:
換新的不行,就該找線路問題了。或者再換一個不經過零線的漏保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H:
恩,总的。分的不跳。100a的三相四线漏电开关。30ma的

网友J:
真是邪门了,怎么老有人说改成零线不过漏保,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办公楼单相负载多吧,这零线不过漏保,漏保也合得闸?想不明白,真是头痛!

网友K:
回复 楼主:
零线短接失去漏保的意义啦。

网友K:
这种情况一般空调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多。

网友L:
开关换大一点,明显是过载跳的或是开关整定值不对误动作的

网友H:
总开关,若是漏电保护跳(而分开关不跳且是好的),或可视情况调大漏电动作电流(我不了解具体开关情况,未知可否)。

网友M:
可能是电压不稳定

网友N:
如果是总开关,而且线路很长.线路没有出现绝缘破损的话,是否考虑漏电电流大一档100mA或大二档150mA漏电开关,因为线路也用一定的漏抗

网友O:
引用 网友E:
零线不要过漏保,就没事了
你试过没、零线不过漏保你能送上电才怪、除非不用单相设备、不过办公楼貌似全部是单相负载哦

网友P:
1、总断路器一般不选用漏电断路器,就是选用也需要采用100mA动作值以上!这点证明你们选用不对!
2、你们产品品牌?如果是浙江货那就不要买怨了,恭喜恭喜

网友K:
回复 楼主:
总开关换个漏电电流300ma的。

网友Q:
三相四线,你们是不是有的设备保护接零了啊。要是有的话火线过去的电通过设备后,一部分通过零线回到开关零线,还有一部分电流直接导入大地,这个相当于处于漏电状态了。

对了,办公室用电,尤其是插座,如果三相四线制的话还是需要漏电保护的(外加接地)

网友R:
呵呵,跟我们厂情况一样。办公楼一到下雨刮风天气,网络交换机那组漏报就跳,我们之前也换了漏报,问题没解决。前天又跳了,用电笔测量时发现零线带电,漏报能推上去了,交换机没反应。把插线板拆开,把零线重新接,又好了。估计是零线松动或者就是哪线破皮了

网友S:
零线共地后就不要使用漏电开关了,三相不平衡后零线对地电流就会加大,你零线共地后电流接入大地漏电开关误以为是有漏电电流所以跳闸,漏电和接地属同一类保护一般不建议两者混合使用尤其是在工业用电现场。

网友T:
引用 网友P:
1、总断路器一般不选用漏电断路器,就是选用也需要采用100mA动作值以上!这点证明你们选用不对!
2、你们产品品牌?如果是浙江货那就不要买怨了,恭喜恭喜
可以用30MA 以上的。

网友T:
引用 楼主:
恩,总的。分的不跳。100a的三相四线漏电开关。30ma的
一路一路查。隔离开一路一路查

网友P:
实际上,人家说不一定都是天使,还有鸟人
我借用一下:搞设计的,不都是技术人员,还有癞蛤蟆

网友U:
总开关不要采用漏保开关,分支回路加漏保开关,以便排除故障。线路设计不当。

网友K:
换个漏保电流大的,300ma的看看,漏电电流小容易误动作,不过也有可能是零线接地,也会像个神经病一样,时跳时不跳,最好查一下看看哪个插板零线和地线接反了没有。

网友V: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不过不知你的情况是否和我的相同,给你的建议,拆除漏电开关的出线后合闸如果还是不定时的跳闸,那就是电磁干扰的问题。排查故障的经过就不在这里啰嗦了,如果想探讨私聊吧。

网友W:
超过开关设置的总漏电电流

网友X(2015-10-11):
零线绝缘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