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0):
厂子里有一台烘干窑用PLC控制温度的,PLC通过控制天然气流量来实现目的,现在问题是温度不能按照设定曲线走,老大让我拿一个解决方案,求各位大哥大姐帮分析下

网友A:
这个应该考虑升温时有一个延时的问题吧!
等探头测得温度到了设定值时
关阀已经晚了

网友B:
PID参数有人动过吧

网友C:
校正一下PID。设备的钱给完了吗?要是没给完那就

网友D:
首先了解整个电气控制系统的外部接线原理,或者本身原厂家已经提供了设备图纸也是可以的。
其次需要按PLC的品牌型号购买通讯数据线,使用编程软件读取内部的程序并进行研究。

所以说,楼主要跟你们老大说,方案是有的,但是是花钱的方案,要花钱购买电脑,数据线,花钱去培训PLC控制知识。

网友E:
同意四楼的说法,要是不花钱肯定解决不了。呵呵

网友F:
3楼正解、检查PID参数

网友G:
温控探头有没有问题,plc程序导出来,研究一下pid参数设定才行,这是最基本的工作。

网友H:
应当是参数不对!

网友I:
还是查下外围配件,PID只要没有人动过是不会的而且一般要动比较重要的参数都是要有权限的,就是比例阀,温感等查查

网友J:
哦  温度做闭环   调节阀  探头、 PID都要检查,不过参数一般不会变

网友K:
之前有用么,如果前面用好好的,那就检查外部及控制部分好坏,如果之前没用那就看看是不是PID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之前有用么,如果前面用好好的,那就检查外部及控制部分好坏,如果之前没用那就看看是不是PID问题
首先查找之前,如果之前就有问题,那就果断查程序以及PID参数

网友M:
这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可能就是说了,你也不一定就能解决问数的.你还是叫你老板另找别人吧!

网友N:
检查输入有没有问题,输入故障还是比较多,程序应该没人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