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0):
 有时候,会有人发现,他的电机工频使用正常,但使用变频器后只能运行到13到15HZ左右,且变频器输出电流特别大,时间长一点还可能会抱过载,这时要是你留意就会发现,可能这时候频率虽然有13HZ左右,但实际可能电机根本没有转,像憋机一样.你可以拆掉电机,运行变频器,测试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问题大概已确定:1电机线绕组与电机外壳漏电(可以打耐压测试)  2电机线绕组与绕组之间有漏电(此时打耐压方法不能同1,要把电机接线盒里的星三角短接片全拿掉,绕组与绕组之间打耐压),  3电机线老化、漏电、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我发现有很多人都在找变频器的问题,甚至换了几个变频器后,还在更换变频器!有的人使用到小电机(如0.4到1.5千瓦),加变频器往往使用市电用的电源线,这也最容易出现上述问题!
       也有人说,他使用变频器,老跳空开,没有规律的跳,也没有找到任何原因!跳空开一般只有2种情况:1空开用的小和空开有质量问题  2使用了带漏电保护的空开,由于变频器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漏电流,一般不建议使用带漏电保护的空开,变频器里本身就有很多种保护功能,但有些地方必须使用这种空开,那最好使用漏电流保护在三百mA的空开,再适当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载波频率不要一味的降低;加输入电抗器也会有改善,但不能百分百解除问题!

 最近我在一现场又发现一台4KW的水泵,电机和电机线都是原来的,使用INVT的变频器,运行只能到12HZ左右,就不再往上运行了,电流很大,过一会就报过载故障了!换成7.5KW的变频器还是一样,当时用户怀疑电机憋住了或电机有问题了,就换了一个电机,结果还是一样,客户找我去看看.我就怀疑是电机线有问题,就又把电机提了起来,拆掉电机线,用摇表测量,发现有2个线之间的绝缘程度降低了,更换了一条线就好了!
     后面用户觉得找个其他牌子的变频器,还用那条有问题的线试试看,结果出人意料,运行正常.最后客户还是使用了INVT的变频器,我们当时讨论了一下,这个现场测出电机线确实有问题了,变频器是能报警还是能正常运行好!?如果继续运行,会不会引起更大的损坏?我个人认为:如果有东西存在隐患了,提早报警不是一件坏事!

网友A: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总结的很好。

网友B:
问下楼主,我们有台日立sj200变频器,频率降到5赫兹时就显示过载跳机,请问会有哪些原因,谢谢。

网友C:
实际运用中确实存在。

网友D:
来跟高手学习

网友D:
来跟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