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牌子的PLC

楼主(2015-08-11):
这样的一个PLC,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网上也查不到。拜托大家看看。

网友A:
松下的型号AFPX-C38AT和这个貌似有渊源,不是山寨就是老版或者新版。

网友B:
现在plc太多了
用三菱类似的试试看

网友C:
接线端子标示好有个性呢!

网友D:
边上看下铭牌还在不在?

网友E:
还真没见过这款,网上也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它地方没有任何标记了。

网友F:
与松下FP-X的PLC差远着呢;
山寨的;

网友G:
应该是国产的,用三菱的软件是是

网友H:
看着像国产的,外型觉得像松下。

网友I:
看看有不有厂家标识等。

网友E:
估计三菱的编程软件可以用的吧

网友J:
就一国产山寨机。

网友K:
有三菱软件通信一下,可以就是三菱兼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