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1):
就是生产线上一个变频器带了一个接触器再带一个螺杆电动机

网友A:
首先检查主线是不是松动或者交流接触器有没有问题,第二看看负载是不是有问题;可以把变频器加减速时间调整,或者把变频器设置过流自动复位

网友B:
把接触器拆掉试试看

网友C:
变频器和电机之间为什么要加接触器呢?能说一下原因吗?需要转换?还是...?

网友D:
首先在可能的情况下监测是不是真的过流,再确定哪部分的原因。

网友E:
把接触器拆除再看情况

网友F:
接触器是先吸吗?

网友G:
1、检查电机机械负载是否有卡死的地方,这样就容易导致过载。
2、检查线路看看是否有一相松动,接触不好。

网友H:
一直在使用的设备,还是新装。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和电机之间为什么要加接触器呢?能说一下原因吗?需要转换?还是...?
同问,空载时的电流和电机额定电流差距有多少,变频器可以监控看看,一般是负载过大也有肯能启动停止时间没设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不知道这是别的公司设计的..是不是拆了接触器可以缓解电动机转动力矩的变换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人说这接触器对电动机转动力矩改变时间有影响请问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变频器是一直运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一直在使用,好长一段时间了,经常报过流故障,

网友J:
看一下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再和过流电流比较一下看到底过流不过流。

网友K:
楼主参考这帖子回复,至今还是上次故障后,315带200电机,就是一次电机坏了,更换同型号全新电机、变频器都不行,也请专业人士调试过。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94325

网友L:
变频器输出端干嘛要装接触器,工艺需要还是?

网友L:
进电机电源线绝缘降低也会报过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人说这接触器对电动机转动力矩改变时间有影响请问是不是这样的

没听说过,页眉见到过相关的资料,倒是见到过变频器一拖一不建议在中间装交流接触器。
如果变频器一拖多的方案,要求变频器在停止(和自由停车,个人认为,未验证)的情况下才能够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