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

楼主(2015-08-11):
谁有松下伺服电机的说明书阿,在百度上搜了很久也没有搜到,伺服电机的型号是MADHT1505E

网友A:
MADHT1505E是伺服驱动器的型号,叫位置控制专用型,有一个网站叫官网去下载

网友B:
邮箱发来

网友C:
官网有,松下的好像还不需要注册就可以下载吧

网友D:
官方网站有的,我都是从那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