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1):
直流无刷电机,在理解上与通常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相似点很多,应该是感应电机的一种吧(个人不太搞清楚)!
感应电机中的异步电机和同步电机很好理解,一个是一直想同步但一直是异步,所以叫异步电机,而同步电机恰恰相反,一直想异步,一直异步不了,所以叫同步电机。
那么市场上的直流无刷到底是异步电机还是同步电机?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是同步电机的一种,受控于电子式控制器。

网友B:
直流无刷电机原理和同步电机一样、只是在控制上有所区别。
直流无刷电机依靠传感器检测永磁转子的位置、再通过逆变器输出相应的电流。电动车就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C:
可能要看其定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市场上的直流无刷电机有点假了,只是一个逆变控制,跟一般的同步电机一个样了!

网友D:
真正的无刷直流电机转子是永磁体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真正的直流无刷电机转子,永性磁铁也是可以用线圈做成直流电磁铁所替代的

网友F:
以前的磁带放像机主轴电机和磁鼓大概都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真正的直流无刷电机转子,永性磁铁也是可以用线圈做成直流电磁铁所替代的
那个旋转怎么通电呢?
你知道既然叫做“无刷”......

网友G:
永磁同步和无刷直流基本都是一个原理,结构也差不多。有时很难区分他们的属性。

网友H:
空调中说的直流变频,就是这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真正的直流无刷电机转子,永性磁铁也是可以用线圈做成直流电磁铁所替代的
那个旋转怎么通电呢?
你知道既然叫做“无刷”......
那是他的梦

网友I:
无刷的是靠传感器确定转子的位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