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报警

楼主(2015-08-11):
z70绝对位置错误010
s01饲服异警pr0018

网友A:
应该是某个轴电池没电了,换电池设原点。

网友B:
像是三菱系统。

网友C:
楼主搞定了没有。不会发一帖就不见了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对呀,Z70太熟悉了。

网友D:
重设报警轴的原点,在断电重启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像是三菱系统。
是的,换电池后重新对下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