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1):
这是我们立式压滤机设备上的三菱PLC控制应用。

网友A:
Q系列PLC控制系统很大吧

网友B:
除了要ad转换和远程控制模块,其他模块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维护的话,要了解端子的功能情况了。

网友D:
FX系列,如果没有伺服电机的话,直接用Q系列到底多好!

网友E:
是老设备了,不是你做的吧

网友F:
没用中间继电器,直接用PLC的点?

楼主:
不用中间继电器,直接用PLC的点。

网友G:
老设备,还算比较干净。

网友H:
还用了CC-LINK通讯;
第一张中二个PLC就在一起,为什么不用一个128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