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电源灯频闪

楼主(2015-08-11):
如题,求大神帮忙指点一二。

网友A:
过载了,如果是负载有短路去掉故障点,否则降低负荷吧!

网友B:
plc电源灯有问题?
电源出问题了或者plc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C:
问题也描述的清楚一点,别人才好帮你;
如果是OMRON开关电源或PLC的电源模块,先断开负载看一下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