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1):
现在的机器用的是1.2kw三相异步电机,电机带皮带轮有两档,快档皮带轮1:4  慢档减速箱和皮带轮1:14,1.2kw电机扭矩7.9NM,快档扭矩31.6NM,慢档110.6NM,现在想用步进电机进行改装,请教有能满足条件的步进电机吗?配几速的减速电机?

网友A:
你要是改为步进电机的话还要加上位机和步进电机驱动器,至于变速机要看你的上位机和驱动器的细分决定。

网友B:
改励磁电机成本会省点吧?

网友C:
控制方式不一样,输出的力矩也不一样。步进电机多用于精密位置控制,而不适用重载或高速运行的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看扭矩够不够,单轴控制器和驱动器都是小问题,这个机器主要是控制转的圈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看扭矩够不够,这个机器主要是控制转的圈数

楼主:
回复 楼主:
励磁电机可以任意控制电机转的圈数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励磁机不行,还是要步进或者伺服机。步进电机最好用110的才够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D:
建议用伺服电机,而且比步进也贵了不了多少,根据楼主的需要,也不需要选好的贵的伺服。因为步进高速时扭矩下降很快,且过载能力太差,而伺服可以弥补步进的不足。选型嘛,你现在三相电机的转速如是4极的,也就3000转每分,而且还加了减速机。建议选110或130伺服,保持扭矩6NM,最大扭矩18NM。加多大减速机你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一般来说,减速比小一点的响应差一点。

 控制圈数要用到上位机。

网友E:
直接上信捷伺服电机或者富士伺服电机,这2个品牌性价比最高(需要进口品牌选富士,许可国产品牌选信捷)

网友F:
没听过4极是3000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