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1):
想用200的模拟量模块em235驱动电机 请问大神 用mov-w指令怎么操作那?  最好能给出梯形图 谢谢啦

网友A:
控制变频器转速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就是控制转速的   最简单的那种电机启停电路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啊 谢谢啦

网友B:
启停和movw有什么关系
启停是控制信号
模拟量输出来控制变频器速度的
比如MOVW 16000  AQW0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难,注意操作数,输入用AI,输出用AQ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 就是控制转速的  我是小白 不太懂  不好意思哈   能不能给发一个简单的程序图那 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举个具体的梯形图例子吗  谢谢啦 大神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