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1):
接近开关可以用来做plc检测的高速计数原件吗?

网友A:
这个有点难了,一般用光电开关。

网友B:
这得看近接开关的适用频率了,说明快上上有写,不同品牌不一样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D:
可以的
做过检测电机速度的

网友E:
那要看你要多快了,,不是特别快就行(普通的)

网友F:
一般用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G:
接近开关弄高速计数没问题的  但不是所有的接近开关都行  接近开关有个开关频率参数

网友H:
看电机的转速

网友I:
我都是用的霍尔接近开关检测高速信号

网友J:
用接近开关只要不是很高速就行。但要注意与检测物的的距离,越近越好。远了检测不是很准确。

网友K:
看响应频率。

网友L:
接近开关一般的频响都在几百赫兹,最高不会超过3k赫兹。用高速计数口输入他的信号来计数,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M:
接近开关肯定可以做到的,接近开关包括很多种类的,光电开关也是接近开关的一种

网友N:
速度有那么快吗?

网友O:
这个我还不知道,可以咨询一下厂家,看他们能提供这样的产品不

网友P:
可以,见过做电机测试用接近开关测速的,不过肯定不是几十块的那种。。

网友Q:
个人认为光电开关比较靠谱。

网友R:
完全可以,但不能用机械式

网友S:
一般速度应用没问题的。

网友T:
可以,我们就用接近开关做高速计数,但是转速不是太快

网友U:
可以,频率不能太高!

网友V:
根据要求选品牌和型号。 有的可以 有的不可以。

网友W:
得选适应高频的,原来在用它做切断机计数的时候觉得会有漏计数。

网友X:
霍尔式的可以